COM口修改不了,怎办???

楼主(2013-03-22):
笔记本经USB外接USB转RS485设备后,设备管理器COM口永是com8以上,com1到7总是显示使用中,用属性也改不了到com1到4,这时候要用串口助手来调试怎办?

网友A:
先把COM1-4中的一个改成 COM9(没有占用的口),然后再把转换的那个COM口改为 COM1-4.

楼主:
大侠:今天晚上回家后我试试看,OK后即回复。谢谢!

网友B:
2楼说的对,不过有可能设置好了后要重启电脑才能使用,我经常遇到改COM 号后要重启的现象

网友C:
试一下这个,端口设置,高级里面。

网友D:
我再说一次,搞工控搞串口就得用原生串口笔记本/台式机,不然就等着蛋疼

网友E:
驱动程序有问题,先不要挂转换线,把系统内串口相关的设置搞好再说。

网友F:
重新装一下可能就可以了,串口助手有支持8以上的呀

网友G:
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H:
换个串口助手,可以到com16的

网友I:
只支持4个串口号的软件都是旧的,要不就是作者胡乱写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