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Xilinx Spartan 6 做个交换机,求选型

楼主(2013-03-22):
想用Spartan 6 系列的芯片做个4端口千兆网交换机,不知道Spartan 6 系列有没有合适的选型芯片,想用Marvell 的88E1240弄,不知道spartan 6 系列配置能不能跟上,求高人给个参考,或者建议,因为想降低成本,毕竟研发经费不算太多,也要为市场的人考虑考虑。Virtex系列不太敢用,有点小贵。

网友A:
这个你最好直接联系猴哥,他可是这方面行家啊:)

网友B:
88E1240 这个芯片会不会太贵

网友C:
1.确定你需求,计算一些资源的消耗情况。比如IO,RAM,一些特殊的接口。
2.封装上选取pin对pin兼容的型号,选取一个资源相对丰富的FPGA做样机,测试满足功能后,然后量产的时候选取资源少的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最好直接联系猴哥,他可是这方面行家啊

猴哥是哪位啊,我刚注册论坛,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确定你需求,计算一些资源的消耗情况。比如IO,RAM,一些特殊的接口。
2.封装上选取pin对pin兼容的型号,选 ...

需求方面主要是有个项目,需要千兆**换机,还要VOIP和WIFI,可是买现成设备占空间太大,所以想做个全部都带的板子,以后用着方便,因为以前做过百兆口的,对千兆口硬件需求这方面没有太明确的概念。所以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88E1240 这个芯片会不会太贵

这个没多想,主要是实验阶段想找个可靠点的,今后需求量大的话在考虑降成本。

网友D:
这个,我用单片FPGA做过千兆交换机,经费不多,人员不多的话就不要想了,直接用现成交换芯片吧。
想在FPGA内集成千兆交换机,没个上千万的投入,就不要想了。

呵呵.还是听这位专家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猴哥是哪位啊,我刚注册论坛,不太了解

猴哥=GoldSunMonkey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用单片FPGA做过千兆交换机,经费不多,人员不多的话就不要想了,直接用现成交换芯片吧。
想在FPGA ...

嘿嘿,科研单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用单片FPGA做过千兆交换机,经费不多,人员不多的话就不要想了,直接用现成交换芯片吧。
想在FPGA ...

有那么夸张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嘿嘿,科研单位。

猴哥生意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科研单位。

不知猴哥啥看法?给点意见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猴哥啥看法?给点意见呗

看你想干的多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想干的多深了

主要是想先做个4口千兆交换机,然后能有1到两个扩展口接功能卡,如VOIP或者WIFI之类的。考虑先把基本的交换功能做好再说,至于更高层的协议,今后肯定要做,但目前先不考虑,这个项目想做的长期一些,属于科研项目,暂时没有盈利的计划,有也是后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先做个4口千兆交换机,然后能有1到两个扩展口接功能卡,如VOIP或者WIFI之类的。考虑先把基本的交 ...

时钟多高?

网友H:
4G的数据量不算大 时钟应该不会很高
如果深度不需要太深入的话 我想资源的消耗也不会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4G的数据量不算大 时钟应该不会很高
如果深度不需要太深入的话 我想资源的消耗也不会大 ...

关键不知道算法需要多少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不知道算法需要多少资源

实话实说,我真的不确定时钟这块,因为很多具体的东西不好确定啊,毕竟算法这块要消耗的资源是在是没法估。之前有个斯坦福的Netfpga,他们先后做了两个板子,一个4G的,一个40G的,用的分别是XC2VP50FF1152和XC5VTX240TFFG1759 -2

网友I:
用4片88E1111做千兆物理层,1片FPGA做控制,再挂个32位宽的ddr2或sdram存储器即可,不知理解得对不对?用Altera家的不也挺好吗,1000兆的IP CORE貌似可以从开发板的例程中取出来,只要完成DMA,控制部分和数据交换用软核傻算就行了。Spartan6不知怎样,virtex5再市场上可以买到,LX110也不到2000。但Xilinx家可能没有公开好用的千兆IP Core。话说搂主既然不太在乎盈利,为啥不用Power PC一类的,PCI总线挂几个网卡,自带的做级联?

网友D:
看标准,至少得1年吧,三四百MB英文pdf,够你看的
开始构架摸索,得1年吧,如果没有相当扎实的FPGA基础,那就算2年吧
开始设计,组织团队做硬件、FPGA、软件等方面的开发,得1年吧。
构架和设计可以同时进行,但是会返工很多次,我就曾经返工了十几次。
最后测试检验,够折腾的。
所以说,最少得4年,至少有20个人一起干。
这个东西我做过,搞了2年,最终可以做到单片LX45T里面,24+4G全线速。
性能和成本优势,完胜同类交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