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C18编译器定义char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2013-03-22):
int A = 0 ;
A= -GetData(ACCEL_ZOUT_H); //返回一个INT数据
char buff[20]; itoa(A,buff);
if(mUSBUSARTIsTxTrfReady())
  putsUSBUSART(buff); //USB数据传输口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啊.

有图为证:lol

网友B:
位置不对,与PICC没有关系,是C标准的问题

网友C:
感觉就是不允许中途上下车 中间不给定义变量 PICC不支持C99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就是不允许中途上下车 中间不给定义变量 PICC不支持C99标准

谢谢,确实是位置问题。不懂C99标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位置问题。不懂C99标准:)

一样没什么概念  听别人说的 了解了下而已

网友D:
改成:
int A = 0 ;
char buff[20];//注意:变量定义要求在代码的前面
A= -GetData(ACCEL_ZOUT_H);
itoa(A,buff);//这一条也要注意:尽量写明参变量的类型和函数返回值的类型,勿轻易使用编译器的AUTO来默认识别类型,否则出了问题很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
int A = 0 ;
char buff[20];//注意:变量定义要求在代码的前面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觉就是不允许中途上下车 中间不给定义变量 PICC不支持C99标准

大哥,请问一下PICC到底是支持哪个C的标准呀。
我最近刚上手pic,发现这货貌似不存在预编译这一回事!!函数和变量要按顺序摆好才行。
还有,在定义多个联合体的时候,原来在keil里编译过的程序没有问题,移植到picc里警告出错。
这几天被picc折磨死了。
本人菜鸟现在正在实习。大学期间接触过51,430,s12,stm8等单片机。现在觉得picc是个奇葩。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哥,请问一下PICC到底是支持哪个C的标准呀。
我最近刚上手pic,发现这货貌似不存在预编译这一回事!! ...

找本C的书 或者PICC的编译器手册看看 也有点帮助 你可以说不习惯
但PICC是没错的 只有人去适应编译器
没有编译器去适应人的

网友F:
大家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