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烧不进程序

楼主(2013-03-22):
我用的是EPM1270T144I5,  第一次烧程序烧进去了, 调板子修改了程序之后再烧就基本上烧不进去了. 但是偶尔也能烧进去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复位信号正常,供电正常
用的是Quartus II 8.0,烧程序过程没问题,显示100%了,但是里面跑的还是原来的程序  最明显的测试就是我把某一路信号换了一个管脚输出,更换后的管脚没有输出,还是原来的管脚有输出

网友A:
JTAG口设计问题?

网友B:
掉电丢失了?

网友C(2013-06-26):
最近偶也碰见相同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啊!

网友D:
用EPM240T100遇到过,查查JTAG连接部分是否接触不良或者短接了。程序下载完了上电重新启动一下。

网友B(2013-08-02):
你是自己设计的 板子么?

网友B:
检查一下线是否接对了?

网友E:
是否是烧录方法有误或者接口问题,找找看。。。

网友F(2015-09-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自己做的板子,楼主有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