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输出问题

楼主(2013-03-22):
用了一个40MHz的有源晶振,电源5v,输出用100MHz的数字示波器看到的是三角波,可是我想得到正弦波,怎么办呢?还有,想用这个信号驱动电路,是不是放大输出电流就行了???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纯正弦波很难,只能从你的近似三角波滤波得到近似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正弦波很难,只能从你的近似三角波滤波得到近似正弦波。

那如何得到正弦波?积分?滤波?求指教!

网友B:
后面加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加低通滤波电路。

那这个频率那么大.........

网友B:
即使是上GHz的高频电路中低通滤波电路也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是上GHz的高频电路中低通滤波电路也很常见。

还有一个问题,用什么类型的低通?求解答啊!!!

网友B:
LC低通滤波器,不过不能完全滤为正弦波,是否满足需要得看你的系统。最好的办法是换用合适的晶振,另外注意PCB布线,要防止信号反射劣化波形。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晶振输出的不是方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