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80C196KC.H头文件,或是80c196.h文件呀,

楼主(2013-03-22):
哪位大哥能指点下80C196.H头文件吗,要80C196KC.H才行,谢谢呀

网友A:
自己定义一个头,不就行了

网友B:
楼上正解,自己直接定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参考此款单片机的datasheet,找一个通用的头文件然后在里面定义没有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