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升级后不能用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3-03-22):
jlink升级后不能用了怎么办啊?

网友A:
可能是兼容性有问题   还是使用稳定的版本吧

网友A:
个人建议  一般软件不要升级   这样比较稳定

网友B:
应该是硬件和软件版本不配的原因吧。

网友C:
盗版被抓了的原因,可以考虑我的 JLINK OB-STM32,这个不会被抓。。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799152163

网友D:
看来是只能重刷JLINK试试看了。

网友E(2013-05-03):
两种办法:
1、JLINK刷回原固件去。
2、升级MDK。一般来说,升级MDK比较简单。

网友F(2013-10-09):
你好,我今天新装了MDK500 结果手贱点了JINK升级。。。
现在也不能用了,怎样可以修复好。求助。

网友G:
找个低于4.44的jlink软件,运行jlink commander,在里面输入exec invalidatefw就可以刷回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