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像手持机那种提供2次开发的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03-22):
像手持机那种,提供接口供2次开发,生成bin文件下载到手持机里运行是怎么实现的?
比如我自己用STM32开发板,用ucos系统,自己编译并烧录到开发板运行,没问题。我也可以提供一些接口函数,但是生成的bin文件怎么用类似方式放进去,放在哪里,怎么去运行?这个bin文件不是一个完整的程序么,只是系统里的一个子程序?
一直没想明白怎么实现的,望大神指教!谢谢!

问题主要如下:1、这个bin文件是怎么存放?
2、怎么在ucos上运行?

楼主:
为啥木有人回

网友A:
这个要配合操作系统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配合操作系统实现

能否稍微具体点?谢谢

网友B:
提供的手持机是带系统的?还是只带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的手持机是带系统的?还是只带bootloader?

带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系统

哦。那肯定是系统带上有相关的程序

网友A:
具体的信息要看手持机的开发资料或是去咨询生产商,嵌入式操作系统太多了,要知道是哪一种,以及厂家预留的程序接口是什么,没有这些信息,他人是无能为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信息要看手持机的开发资料或是去咨询生产商,嵌入式操作系统太多了,要知道是哪一种,以及厂家预留的 ...

我意思是自己用ucos来做个类似的,所以想了解下该怎么做,现在没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肯定是系统带上有相关的程序

我意思是自己用ucos来做个类似的

网友A:
这个你要去看uCOS的技术资料

网友B:
在linux系统下,是支持bin文件的执行的。楼主可以去参考下,看能否移植到uCOS。

网友C:
一般是提供ucos系统工程源码 或者lib库,让别人在你的基础上继续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提供ucos系统工程源码 或者lib库,让别人在你的基础上继续开发。

是啊,我想知道这个bin文件是怎么存放?怎么在ucos上运行?

楼主:
参照楼上各位大大意见,还是没什么进展。

网友D:
1.如果你是为了保密同时又可以给对方二次开发。编译成通用库函数给用户使用就OK了,用户再二次编译就OK了。
2.思路1:提供一个思路供参考,不知是否可行。你自己要编译一个框架,确定你所有的API的入口地址,已经入口参数地址。让后再写一个通用的汇编调用函数给用户。这个bin文件烧到固定的FLASH地址中。
3.思路2:如果是FPGA,你可以自己写一个核。相对于你自己做一个MCU,把所有的函数输入单做寄存器。这样别人可以直接在你的核心上二次开发。

网友E:
通常提供二次开发的,自已那部分都是提供lib文件的啦.然后引导别个如何在你的环境里面写程序,用你的API.这就包括你要开放API提口和说明文档,然后帮别人弄着跑起来.最好有几个例子指导一下,后续的支持就不会太麻烦.
这种方式,支持是一定要做到位的,你当然指望着别人做开了多用你的系统,是打包结算还是license就看你自已怎么运作,否则卖两个板子你能挣几个钱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提供二次开发的,自已那部分都是提供lib文件的啦.然后引导别个如何在你的环境里面写程序,用你的API.这就 ...

这个bin文件是怎么存放?怎么在ucos上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如果你是为了保密同时又可以给对方二次开发。编译成通用库函数给用户使用就OK了,用户再二次编译就OK了。 ...

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不知怎么弄:1、这个bin文件是怎么存放? 2、怎么在ucos上运行?

网友F:
手持机等系统的程序是分两部分:
1、升级管理
2、系统ROM映像
在系统ROM映像中是包含了操作系统的。

网友G:
如果只是整个系统的升级的话,其实就是IAP
如果是添加某个功能(函数)的话,可以将该函数的bin考入外部存储的某个位置,动态加载实现

网友H(2016-07-20):
顶贴是一种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