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升压电路?

楼主:
  A、B之间的电压超过了180V?  能够带起来150个灯;谁能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A(2013-03-22):
就是推荐电路吗   这个很简单    呵呵   看看技术手册

网友B:
估计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推荐电路吗   这个很简单    呵呵   看看技术手册

这个是一个已经应用过的电路 ,比较稳定的,能替我分析一下吗?  好长时间没有做模电了,自己分析不清了?麻烦了

网友C:
其实,这就是个倍压电路而已。
C1,C2 为充电电容; AB 两端为输出。

网友D:
很简单的一个电路   没什么难度  楼主   仔细看看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的一个电路   没什么难度  楼主   仔细看看吧   呵呵

已经看懂了,C1、C2充电,C1电压加上C2上电压差不多为两倍的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