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有4个USB口,是哪种情况?

楼主(2013-03-22):
是CPU有4个USB HOST呢?还CPU有1个USB HOST + 1个4口的USB HUB 呢?
谢谢!

网友A:
后者,pcie总线上挂了一个4port host

网友B:
话说主板的南桥芯片主要决定主板的扩展功能。常见的主板上的各种接口(如串口、 USB )、 PCI 总线(接驳电视卡、内猫、声卡等)、 IDE/SATA (接硬盘、光驱)、以及主板上的其他芯片(如集成声卡、集成 RAID 卡、集成网卡等),都归南桥芯片控制。

网友C:
3楼正解...

楼主:
原来这样,那为什么还有许多MCU有多个host us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