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万用表的秘密

楼主(2013-03-22):
针对的指针式万用表哦
一、定性判断MOS型场效应管的好坏
        先用万用表R×10kΩ挡(内置有9V或15V电池),把负表笔(黑)接栅极(G),正表笔(红)接源极(S)。给栅、源极之间充电,此时万用表指针有轻微偏转。再改用万用表R×1Ω挡,将负表笔接漏极(D),正笔接源极(S),万用表指示值若为几欧姆,则说明场效应管是好的。
二、定性判断结型场效应管的电极
      将万用表拨至R×100档,红表笔任意接一个脚管,黑表笔则接另一个脚管,使第三脚悬空。若发现表针有轻微摆动,就证明第三脚为栅极。欲获得更明显的观察效果,        还可利用人体靠近或者用手指触摸悬空脚,只要看到表针作大幅度偏转,即说明悬空脚是栅极,其余二脚分别是源极和漏极。

  判断理由:JFET的输入电阻大于100MΩ,并且跨导很高,当栅极开路时空间电磁场很容易在栅极上感应出电压信号,使管子趋于截止,或趋于导通。若将人体感应电压直接加在栅极上,由于输入干扰信号较强,上述现象会更加明显。如表针向左侧大幅度偏转,就意味着管子趋于截止,漏-源极间电阻RDS增大,漏-源极间电流减小IDS。反之,表针向右侧大幅度偏转,说明管子趋向导通,RDS↓,IDS↑。但表针究竟向哪个方向偏转,应视感应电压的极性(正向电压或反向电压)及管子的工作点而定。

 注意事项:
  (1)试验表明,当两手与D、S极绝缘,只摸栅极时,表针一般向左偏转。但是,如果两手分别接触D、S极,并且用手指摸住栅极时,有可能观察到表针向右偏转的情形。其原因是人体几个部位和电阻对场效应管起到偏置作用,使之进入饱和区。
     (2)也可以用舌尖舔住栅极,现象同上。

三、晶体三极管管脚判别
  三极管是由管芯(两个PN结)、三个电极和管壳组成,三个电极分别叫集电极c、发射极e和基极b,目前常见的三极管是硅平面管,又分PNP和NPN型两类。现在锗合金管已经少见了。这里向大家介绍如何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的三个管脚的简单方法。

1.找出基极,并判定管型(NPN或PNP)
  对于PNP型三极管,C、E极分别为其内部两个PN结的正极,B极为它们共同的负极,而对于NPN型三极管而言,则正好相反:C、E极分别为两个PN结的负极,而B极则为它们共用的正极,根据PN结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的特性就可以很方便的判断基极和管子的类型。具体方法如下:
    将万用表拨在R×100或R×1K档上。红笔接触某一管脚,用黑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管脚,这样就可得到三组(每组两次)的读数,当其中一组二次测量都是几百欧的低阻值时,若公共管脚是红表笔,所接触的是基极,且三极管的管型为PNP型;若公共管脚是黑表笔,所接触的是也是基极,且三极管的管型为NPN型。

2.判别发射极和集电极
  由于三极管在制作时,两个P区或两个N区的掺杂浓度不同,如果发射极、集电极使用正确,三极管具有很强的放大能力,反之,如果发射极、集电极互换使用,则放大能力非常弱,由此即可把管子的发射极、集电极区别开来。 在判别出管型和基极b后,可用下列方法来判别集电极和发射极。
   将万用表拨在R×1K档上。用手将基极与另一管脚捏在一起(注意不要让电极直接相碰),为使测量现象明显,可将手指湿润一下,将红表笔接在与基极捏在一起的管脚上,黑表笔接另一管脚,注意观察万用表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然后将两个管脚对调,重复上述测量步骤。比较两次测量中表针向右摆动的幅度,找出摆动幅度大的一次。对PNP型三极管,则将黑表笔接在与基极捏在一起的管脚上,重复上述实验,找出表针摆动幅度大的一次,对于NPN型,黑表笔接的是集电极,红表笔接的是发射极。对于PNP型,红表笔接的是集电极,黑表笔接的是发射极。
    这种判别电极方法的原理是,利用万用表内部的电池,给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加上电压,使其具有放大能力。有手捏其基极、集电极时,就等于通过手的电阻给三极管加一正向偏流,使其导通,此时表针向右摆动幅度就反映出其放大能力的大小,因此可正确判别出发射极、集电极来。

    CUT!
    内容有点老、标题有点坑呵呵,但是有些用处哦!

网友A:
标题有点坑啊

网友B:
标题是有点坑~不过我相信蛮多学校还是在用的这种指针式的万用表吧~

PS:那些曾经的老一辈牛人们,你们手头上还有这东东么?不妨晒一下手头上用的万用表吧

网友C:
我有MF35 + hp34401a :)

网友D:
比较实用

网友E:
典型的标题党,鄙视之!
不过虽然现在指针式万用表基本不用了,还是有些参考意义的

网友F:
,弱弱的问下,这些方法不能适用在数字万用表上吗?

网友G:
我一般都是加电和负载测场效应管、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的,手指触摸一下栅极,可以导通并保持,有点过几秒有截止了;左手捏住电源的负极,右手再摸一下栅极,可以截止的,P沟道的木前没有遇到过,不过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真心好

网友I(2014-01-07):
很老的资料了,现在都是数字万用表的天下,指针式万用表很少看到了

网友:
进来顶一下的。

网友J:
现在还有指针表么?

网友K(2014-03-28):
什么秘密呢?

网友K:
有些高中学过吧

网友K:
大部分是大学里吗学习的

网友L:
万用表自己做好玩

网友:
秘密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