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2023 不能DEBUG~求助!~求助~急!~

楼主(2013-03-22):
之前还用的好好地。。现在却不能DEBUG了,DEBUG的时候好像可以下载,就是不能运行,运行就报错ICD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但是我的配置位也应该没问题啊_FOSC(CSW_FSCM_OFF & OSC2_CLKO & HS)
_FOSCSEL(PRIOSC_PLL)

。。。

检查晶振电路也没问题。但是晶振好像不起振,这种电路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啊。不知为什么,换过晶振也没用,电容也换过。
有2块板子,有一块必须上来先用programmer模式,(就是开电直接运行,将程序下到芯片里),然后在用DEBUG模式才能运行。但是上来直接用DEBUG模式就出上面的那个错误;另一块板子是怎么试都不行。programmer模式下进去没反应,转到DEBUG模式就出上述错误。没辙了!~
跪求大神指点。实在是想破头皮了

网友A:
1、把所有的配置字都写全,即时是关掉的配置字,也在配置字宏指令中写全。
2、DEBUG的时候要关掉看门狗,关掉所有加密位,关掉低压检测等。
3、DEBUG模式下,必须先执行一次编译,然后将编译的HEX文件烧写到MCU中。
4、要注意CPU内核速度等不要超过MCU电气指标中规定的范围,例如一般在3V和5V下,其最高振荡速度是不一样的,3V时肯定要求慢一些,如果此时内核速度太快则就出问题了。
5、ICSP的时钟脚和数据脚不能有容性或者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所有的配置字都写全,即时是关掉的配置字,也在配置字宏指令中写全。
2、DEBUG的时候要关掉看门狗,关 ...

你好,谢谢回答。我已经在程序中写了一遍配置位,但还是不行,现在是基本确定是因为外部晶振不振,但是我现在从新弄了一个电路,就一个MCU和一个晶振电路,DEBUG也不行,而且是用内部晶振就行,选择外部晶振就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那就重点检查一下外部晶体,先把晶体旁边的两个电容拆掉试试看

网友B(2013-08-06):
编译的时候用 Build All 不要用 MAKE 然后再用Debugger 的擦除和编程,最后再RUN 试试

网友C(2017-08-23):
请问你解决问题了吗,我想知道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