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3-03-22):
请教大家,最近在测试STM8L,STM8L在Halt模式下真的能达到400nA吗?我用官方STM8L的Discovery板测出来的电流偏大好多。。。还有同一时刻所有IO都能配置成外部中断吗,主要是想实现Halt模式下任一管脚的外部中断都能唤醒MCU,知道的朋友帮个忙哈~~~~

网友A:
用430单片机   这个功耗很低  呵呵   一般低功耗直接考虑430单片机

网友B:
“STM8L在Halt模式下真的能达到400nA吗?我用官方STM8L的Discovery板测出来的电流偏大好多”

STM8L在Halt模式下能达到400nA,用官方STM8L的Discovery板 可以用官方的Demo测。

网友B:
“还有同一时刻所有IO都能配置成外部中断吗,主要是想实现Halt模式下任一管脚的外部中断都能唤醒MCU”

印象里,所有IO都能配置成外部中断,但记得用于Halt模式下 电流会变大,不止400nA。

网友C(2013-09-05):
低功耗就是MSP430啊,这才是专业的,比STM8贵一点点

网友D:
430在低功耗这一块   做的还是比较专业的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