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一个正弦信号的频率测量的程序

楼主(2013-03-22):
本人初次接触单片机,希望从阅读各位的经典程序开始学起。谢谢!

网友(2014-11-08):
使用1个定时器0计时1s,一个定时器1计数,计数值不就是频率吗,不过种方法反应较慢,以下是采用PIC16F877做的频率计代码

网友:
该文件需要用PROTEUS 8.0版本打开,并进行仿真,如果只需要程序,可以打开文件夹中的main.c文件,单片机为PIC16F877

90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