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硬件设计时XINTF引脚信号的接法

楼主(2013-03-22):
XA地址线没用,XD数据线,只用了XD0~XD7,即图中的(D0~D7),想问的是XHOLD引脚是该接地好,还是通过电阻接+3.3V,还是悬空???
我看书该引脚是外设向XINTF发出访问请求的,低电平有效,不过我看某些资料怎么没接地,而是悬空,或者通过电阻上拉????求解?????
恳请兄弟们,版主们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不过我看某些资料怎么没接地,而是悬空,或者通过电阻上拉?

这是不同的应用中不同的处理办法, 是按照想要的时序和要求来设计的.
建议楼主最好先准备把握了引脚功能后再来分析.

网友B:
XHOLD 这个引脚的处理与你使用的ZONE区域有关系  即你想用那个段进行映射  每个ZONE都有一个选通端  低电平有效  是要与外面的设备相连的  如果XHOLD对应的区域不当做映射使用
这个引脚可以任意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HOLD 这个引脚的处理与你使用的ZONE区域有关系  即你想用那个段进行映射  每个ZONE都有一个选通端  低电平 ...

非常感谢!但我有些疑问麻烦版主再解释解释:我现在的学习板应该没用到XHOLD,XHOLDA,就是如上图直接将数据引脚(XD0~XD7)接到数码管脚上,以及用到一个地址引脚(XA10)以便74HC573输出或锁存数据,我编了一段代码:
#define RAMADR 0x002400    //ZONE0
Uint16  *ramadr;
ramadr=(Uint16 *)RAMADR;
*ramadr=0x00af;     //在数码管显示‘1’
此时能正常显示,但问题就在当我将#define RAMADR 0x002400(即选择zone0区域)这句改成#define RAMADR 0x080400(即选择zone2区域)后,却不能正常显示(数码管不显示),不知是什么原因???烦请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我有些疑问麻烦版主再解释解释:我现在的学习板应该没用到XHOLD,XHOLDA,就是如上图直接将 ...

地址看来是没有问题啊  0x080400应该和0x002400效果是一样的
请你检测一下/XZCS0AND1是否连接到了数码管显示相应的电路上了
如果用了这个引脚的话  换了地址肯定不行了  即选通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看来是没有问题啊  0x080400应该和0x002400效果是一样的
请你检测一下/XZCS0AND1是否连接到了数码 ...

非常感谢,看到了,是选通信号只接了XZCS0AND1,XZCS2没接!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丢失!首先数据位,我只用了8位(XD0~XD7),都接到数码管上的,比如:这句*ramadr=0x9c;//D2~D4为1,D7为1,即此几段数码管是不亮的,但执行的结果是与D2连接的段亮了,即D2变成了0,请问究竟是XINTF寄存器上时序的设置问题,还是其它,再次麻烦解释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看到了,是选通信号只接了XZCS0AND1,XZCS2没接!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丢失 ...

D2送入1  它表示的段亮了  说明你的数码管是共阴极的   检查一下你的数码管是共阳极的还是共阴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送入1  它表示的段亮了  说明你的数码管是共阴极的   检查一下你的数码管是共阳极的还是共阴极的 ...

共阳的,当显示“1”时都能正常显示!只是在显示“3”少了一个段显示,显示“4”是又多显示一个段显示!

楼主:
期待版主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共阳的,当显示“1”时都能正常显示!只是在显示“3”少了一个段显示,显示“4”是又多显示一个 ...

这个我也具体说不清楚了  最近出差  时间紧  自己解决一下  多查查代码
解决了告诉大家你解决的方法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具体说不清楚了  最近出差  时间紧  自己解决一下  多查查代码
解决了告诉大家你解决的方法就 ...

代码查看了,硬件也检查了,觉得是干扰的问题,现在显示‘0’~‘9’,除了‘4‘ 显示不正常! 原理图在附件里,谁有空也帮瞧瞧。。。

网友C(2015-04-10):
请问楼主,在不接地址线的情况下Xintf能正常工作?最近在试着用DSP和FPGA作通信,没用到地址线,直接用的是将数据线相互联接起来,不知道地址线应该作何处理~谢谢

网友D(2022-03-02):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具体说不清楚了  最近出差  时间紧  自己解决一下  多查查代码
解决了告诉大家你解决的方法就 ...

你好我现在在做DSP28335和FPGA的两个板子之间的通信 想问你一些问题 请问怎样加你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