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操作系统的arm驱动

楼主(2013-03-22):
真心的求教:我现在毕业设计要搞arm驱动,但是不涉及到操作系统,也就是不上操作系统,像我这样的,编写驱动ADC驱动,是不是就写写库函数里的stm32f10x_adc.c和stm32f10x_adc.h,(用的是STM32103VET 的ARM芯片),但是这都是库函数啊,用得着我编吗?
这都是些什么关系啊
真心求救啊,刚学啊

网友A:
ADC的驱动本身就不多啊,你看看原理,再看看寄存器,自己写也没问题。

网友B:
你知道这些库函数是怎么写的吗?
如果是在linux或者是wince这些操作系统下,它们对驱动程序是有结构和体系的要求的,需要谨慎使用OS提供的内核API。
这个和裸机下的驱动的编写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一般裸机下的驱动还是要好写的。

如果你玩过ARM7,那么你有相关的经验,知道裸驱是个怎么回事。说白了,你要做的就是要熟悉和控制ADC部分的寄存器,还有一些和adc相关的寄存器。

你可以按照这些库函数的接口来自己实现对应的功能,当然会遇到问题,但毕竟你还是有答案的,所以不用担心最后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