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6 ml605 怎样读写DDR3?

楼主(2013-03-22):
我用的是virtex-6 ml605开发板,请问读写DDR3需要自己建立mig IP核制作DDR3接口吗?还是说开发板上附带DDR3接口配置芯片,在FPGA中直接读写DDR3?
FPGA新手,不知道这样表述有没有错,总之,我想弄懂怎么读写DDR3存储器。
@GoldSunMonkey
@各种专家

网友A:
肯定是在FPGA 内部用 IP core 啊
哪里会有什么 DDR 接口芯片

谢谢。DDR IP core端口好多 时序好复杂

网友B:
FPGA硬件需支持DDR3 PHY的I/O.
FPGA里实现DDR3 controller。(一般是购买成熟IP)
用FPGA里的CPU或硬逻辑操作DDR3 controller.

谢谢,感觉好难控制contro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在FPGA 内部用 IP core 啊
哪里会有什么 DDR 接口芯片

在...\ipcore_dir\mig_39 ,即DDR IP core文件夹里有下面三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些.v文件,那些.v文件有什么用?

例如在...\ipcore_dir\mig_39\user_design\rtl\controller文件夹下有下图所示.v文件,这些是给用户使用的工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ipcore_dir\mig_39 ,即DDR IP core文件夹里有下面三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些.v文件,那些.v文件有什 ...

example_design是用来仿真用的,包含testbench和user接口模块
user_design是用来添加user接口debug用的
你看一下par文件夹下面的readme,会知道如何生成完整的工程,我感觉你还有很多东西要看

借楼主的地方请教一下
我在使用ML507实现ddr2,使用mig3.61,我在example_design中将用户接口模块换成自己的,仿真没问题但是在user_design中加入自己的用户接口,chipscope始终看不到phy_init_done拉高。我使用的的是ML507上提供的33m的单端时钟,制作了200m和266m两个时钟。ucf用的是mig生成的ucf。
我现在感觉ucf好像不适用于ML507,但是不知道如何得到一个ML507适用的ucf。另外好像在xilinx找的ML507参考设计的ucf和我现在这个是一样的。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D:
1. 用MIG核生成DDR3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用MIG核生成DDR3的接口

不能结帖啊

网友E(2013-12-19):
引用 网友C:
example_design是用来仿真用的,包含testbench和user接口模块
user_design是用来添加user接口debug用的
...

app*一类的时序如何控制呢?刚学习DDR3,能否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