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晶振布局指南

楼主(2013-03-22):
Atmel工程师**晶振布局指南

网友A:
我的经验:晶振走线尽量靠近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晶振走线尽量靠近IC,

还要尽量走等长

网友C:
个人感觉只要尽量靠近IC管脚就可以了,等长倒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本来线路就不长,其次晶振的本振频率一般也不高。所以问题不大。 倒是壳体下面要覆地,这一点对 EMC有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