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2262/2272无线收发模块

楼主(2013-03-22):
小弟在做pt2262/2272无线收发实验,现在遇到个问题。通电后,只要2262这边有按键按下,也就是只要有一个输入,2272那边就会全部输出高电平,并且一直保持输出高电平(除非断电),不管2262这边是什么输入都一样。请问有谁知道原因吗?万分感谢!!!电路图在3楼

网友A: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B:
PT2272 解码芯片有不同的后缀,表示不同的功能,有 L4/M4/L6/M6 之分,其中 L 表示锁存输出,数据 只要成功接收就能一直保持对应的电平状态,直到下次遥控数据发生变化时改变。M 表示非锁存输出,数 据脚输出的电平是瞬时的而且和发射端是否发射相对应,可以用于类似点动的控制。后缀的 6 和 4 表示有 几路并行的控制通道,当采用 4 路并行数据时(PT2272-M4),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 8 位,如果采用 6 路 的并行数据时(PT2272-M6),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 6 位。

网友B:
楼主参考一下这个试试,震荡电阻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考一下这个试试,震荡电阻不一样的……

谢谢回答。我试了一下,和原来问题一样,还是2262那里一有按键按下,2272四个输出就全为高电平,并一直保持下去。。。真是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考一下这个试试,震荡电阻不一样的……

再次感谢来给我解答,终于找到原因了,和电路到没什么关系,和我接按键的接法有关。
再问一下:我一开始2262输入低电平时把按键悬空了(直接通过10K电阻接地),我测到2262的输入引脚上也的确是低电平,但是2272那里收到的却是高电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2272始终输出高电平的原因),现在我直接接地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期待您的回答,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具体电路

版主大神您好。再打扰一下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和电路到没什么关系,和我接按键的接法有关。
再问一下:我一开始2262输入低电平时把按键悬空了(直接通过10K电阻接地),我测到2262的输入引脚上也的确是低电平,但是2272那里收到的却是高电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2272始终输出高电平的原因),现在我直接接地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期待您的回答,再次感谢

网友A:
你的按键和下拉电阻到底是如何接的?如果下拉电阻直接接在2262的IO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而IO悬空的话,你用万用表去测虽然表现为低电平,但在实际电路中,因IO的输入阻抗较高,来自周围空间的电磁感应将改变IO的输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按键和下拉电阻到底是如何接的?如果下拉电阻直接接在2262的IO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而IO悬空的话,你用万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一开始还不行,我猜是下拉电阻太大就把下拉电阻换成100Ω的就可以了(书上写的是100kΩ),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你仔细再看看电路,下拉电阻100K虽有点大但可以,2262是CMOS工艺的芯片,一般下拉电阻选数十K。

楼主:
好的,100Ω好像是太小,会烧坏IO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