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东西代替继电器好呢?

楼主(2013-03-22):
要实现双路选择,就是输入电源和电池电源两路,boss说干掉这个继电器,可是电流有1A,我用神马代替这继电器好呢? 求解救

网友A:
直接两个肖特基。自动切换!

网友B:
用个双路开关芯片,或模拟开关

网友C:
1个单刀双掷可以

网友D:
三极管 MOS管控制都可以吧

网友E:
直接找两个二极管并在一起又何妨

网友F:
要隔离的话可以用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