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莫名其妙的锁死:很简单的东西,AVR为什么这么难缠

楼主(2013-03-22):
问题现象:

用USBsap, PROGISP (Ver 1.72)
MEGA48PA,用外部16M晶体,5V供电。熔丝位设置为:0xFF DF B7,写熔丝位成功。然后再就没办法操作了。出现"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编程器和目标板的连线是否正确"。

芯片正式没锁死了。试了5片,全部是这个问题。搞的项目正式停工,被老板骂死了。

跪求各位高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楼主:
用另外一个MCU产生1个4M的时钟,输入到MEGA48PA的7脚,再写还是失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AVR就这么难缠吗?

网友A:
看看你的外围电路,是不是把编程口给锁死了

网友B:
感觉AVR这点确实讨厌 以前锁死好多片32 128 没办法解决 都只能换了 烧写时  则个配置位设置确实要小心注意

网友C:
选择AVR之前就应该了解它的特性,自己稀里糊涂,还怪上别人了。

还有,买个像样的下载器,买个好使的下载软件是不是能穷死你们?你要是学生党也就不说你们了,做产品也这么糊弄,真让人无语。

网友B:
双龙的下载器 我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D:
弄个高压编程器吧,什么问题都能搞定,自己做的编程器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E:
MEGA48PA只能使用到10MHZ呀!

网友F:
检查一下晶振,拔掉下载器重插,再上电,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外围电路,是不是把编程口给锁死了

是的。要好好检查下电路,可能会有问题

别人能用的,我不能用。那就是我这里有问题。

一定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AVR这点确实讨厌 以前锁死好多片32 128 没办法解决 都只能换了 烧写时  则个配置位设置确实要小心注意 ...

的确

用过那么多,第一次遇到这么恶心的MCU。

别人能用的,我不能用。那就是我这里有问题。

一定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AVR之前就应该了解它的特性,自己稀里糊涂,还怪上别人了。

还有,买个像样的下载器,买个好使的下载 ...

就听你的话,明天去TAOBAO买个厉害的烧录器用。

AVR再坏,也要用好它。不相信搞不定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龙的下载器 我觉得挺好用的

双龙的多少银子?

这次非让老板破费不可,老板说:再贵的也要买,以后不准买10几块的垃圾货,发现一律扣工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高压编程器吧,什么问题都能搞定,自己做的编程器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 ...

我想自己做高压编程器,如何?

网友G:
玩avr,必须得有个高压编程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做高压编程器,如何?

网上有的,你搜所一下,很容易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龙的多少银子?

这次非让老板破费不可,老板说:再贵的也要买,以后不准买10几块的垃圾货,发现一律扣 ...

双龙的不贵的 淘宝搜索下就知道了
我用的是双龙和USPASP两种
一个家里用的 一个出差用的
双龙的下载器熔丝位设置可以保存的
下次调用上次的设置就可以
关键还是要心细点

网友H:
熔丝还是小心点好  别乱搞

网友C:
既然老板肯出钱,我给你出个方案:
1,双龙新版的USBxxx,这个便宜,方便快捷,180还是300了,忘了。关键是软件做的不错,给出各个熔丝的解释,不用傻13一样地点选熔丝位。软件可以免费升级。
2,原厂JTAGICE MKII,这个通用性较好,但$299
3,原厂的ATJTAGE3,$199,比上一款新,这个AVR STUDIO 5以上版本能用,4.X不能用了。

建议1必备,专门用来下载。2、3任选一种,可以在线仿真,对提高开发效率来讲还是十分必要的。

网友I:
别浪费时间了,用高压编程器

网友J:
目前在用ATJTAGE3+SA6.0很好用,效率非常高

网友K:
如果莫名其妙的锁死,建议,你还是换个下载器,市面这种便宜的下载器,已经精简的无以复加。经常有这种情况,有人找我,说是软件问题,也不看看你的下载器是什么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既然老板肯出钱,我给你出个方案:
1,双龙新版的USBxxx,这个便宜,方便快捷,180还是300了,忘了。关键是 ...

很全面了

楼主(2013-04-21):
用过的MCU不下几十种,没有一种象AVR这么弱智的东西

决定换掉AVR。FUCK

楼主:
电压不对不行,晶体用错也不行,配置写错也不行

AVR你妈把系统别整的这么复杂不行啊?

哪一个MCU象您这么别扭啊?

AVR,你妈喊你回家重新更改内核!

网友L:
好像可以解的,用有源晶振一脚放在IC的外接晶振脚上,有源晶振的另一脚接地,这样好像可以解

网友M(2013-06-20):
垃圾下载器的问题

网友N:
库房里面领新片子换就行了。
别说东西有,就是你取不下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对不行,晶体用错也不行,配置写错也不行

AVR你妈把系统别整的这么复杂不行啊?

你以前用什么?还怪上人家内核了,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

网友O:
48PA熔丝位确实容易出问题。这个芯片我都不敢用了。

网友P:
买个傻瓜式烧录器,研究明白熔丝位再下手

网友Q:
引用 楼主:
的确

用过那么多,第一次遇到这么恶心的MCU。

熔断丝没设置好吧,我用ProgISP,一般是低位ff高位d9,也可以从向导模式里勾选无加密上面的那个外部晶振(3.0Mhz).启动时间16K CK+64ms这个选项,高位默认是d9

网友R:
高压编程器 ,贵吗?多少银子

网友S(2016-11-21):
USBsap, PROGISP (Ver 1.72)
这个组合百试百灵。莫名其妙出问题

网友T(2018-01-31):
确实不好用。

网友U:
用双龙的烧写器吧
没有多少钱    我用了快十年了  很不错

网友V:
一般是熔丝位设置的问题

网友W:
你的程序是不是把那个JTAG引脚给锁住了,就是不让它再当JTAG引脚了,找到改下就可以

网友X(2018-03-11):
一直用双龙下载器,感觉挺好的,没出现过问题!还有在配置熔丝位之前,先把熔丝位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