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FET及驱动电阻烧了,为什么呢?

楼主(2013-03-22):
     用2843A做了一个BOOST电路,驱动电阻10欧姆,结果电阻烧黑了,把旁边的印制线都烧黑了。MOSFET也失效了,栅源极电阻125欧姆,漏源极电阻330欧姆。2843A供电电源15V。
     奇怪的是栅源极有125欧姆电阻,为什么还是把驱动电阻烧了。

网友A:
栅源极电阻125欧姆,漏源极电阻330欧姆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管子坏了以后,测试
栅源极电阻125欧姆,漏源极电阻330欧姆

网友B:
查下MOS怎么挂滴

网友C:
加rc吸收估计效果不大  加大mos的耐压,一般烧的是mos采样电阻 和mos。

楼主:
就是查不出管子是怎么烧的。应该是管子的栅、源短路后把驱动电阻给烧了。
另一个问题:用图示仪测试MOS栅、源极电压电流显示出两端有100欧姆电阻和直接测试电阻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呀。管子会瞬时短路后阻抗又变成几百欧姆吗?

网友B:
贴几个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查不出管子是怎么烧的。应该是管子的栅、源短路后把驱动电阻给烧了。
另一个问题:用图示仪测试MOS栅、 ...

不会

网友D:
贴一些图嘛

网友E:
可以画mos 的小信号模型,然后有一个体二极管(S-D),因该是DS由于异常短路后,导致g-S 短路,把限流电阻烧掉的吧

网友F:
电流过大的原因

网友G(2013-05-25):
晕·…MOS属电压型器件、栅极输入的是矩形波!上述现象属电压击穿!…排除负载短路的话:主要来自3842…我肯定:电阻烧糊了、3842也崩溃了!…原因多了去了!…管子本身、电路设计、不要忘了!3842有保护电路哟!…

网友H:
表示得好好学模电了,电路问题啊。

网友I:
测一下各点的电压是否超过MOS的极限值,或是加大栅极驱动电阻

网友J:
情况很多,一句话应该是电路设计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