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板子,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吧,3Q啦

楼主(2013-03-22):
自己画了个板子,只是个底板,我是新手哈,肯定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望经过的看看呗,谢谢啦~

网友A:
帮你顶下,等三楼发表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下,等三楼发表观点

你厉害

网友B:
LZ可是手工布线??咋你的线看着就那么顺啊~~~ 可有经验什么的  指导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是手工布线??咋你的线看着就那么顺啊~~~ 可有经验什么的  指导下拉~~~ ...

是手工布线,我还只是个新手,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放到这里求指导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手工布线,我还只是个新手,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放到这里求指导的,呵呵 ...

我是纯的新手的说 布局都还是问题~~~悲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纯的新手的说 布局都还是问题~~~悲剧啊~~~~

慢慢来呗,我都没什么经验也不好说什么,呵呵,共同加油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慢慢来呗,我都没什么经验也不好说什么,呵呵,共同加油呗

嗯 嗯 共勉吧~~~

网友C:
很认真的看了一下,还是没看懂。不过看到你四个角的固定扣。你用KeepOut层画了一个圈圈,圈圈里面的东西没用了,是不是应该改成TopOver层呢?

网友D:
上楼说的没错  安装孔不要keepout圈了

网友E:
那个圈圈是不是离线太近了,一拧螺丝不就短路了?

网友F:
整体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认真的看了一下,还是没看懂。不过看到你四个角的固定扣。你用KeepOut层画了一个圈圈,圈圈里面的东西没 ...

这个是参考那个TQ2440的板子的,要的效果就只是想要有焊锡的装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圈圈是不是离线太近了,一拧螺丝不就短路了?

四周的安装孔拧螺丝,中间有4个小一点的,那是用来放屏幕的,这是4.3寸屏幕的大概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体感觉不错

谢谢哦,问题多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楼说的没错  安装孔不要keepout圈了

我改改吧,Thank you

网友G:
好厉害哦,非常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厉害哦,非常的漂亮

呵呵,谢谢,中间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H:
我觉得布局还可以再考虑一下,顶层一底层走线应该尽量垂直,U2和U7那个地方走线太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布局还可以再考虑一下,顶层一底层走线应该尽量垂直,U2和U7那个地方走线太纠结了 ...

嗯,我已经改过了,有些地方的走线我已经很努力的让它垂直了,可是事实是很难让它垂直啊,不过也谢谢啦,我这个图中的电容放的也有问题,都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I:
个人觉得在空间允许的的请款下 走线的宽度  最好要走的粗一些
  还有 若是有大量的线一起走的话 线间距要保持一致 可以一起走线
我一般 在ic引出来的线宽是 0.254  其他的信号线 一般在0.4左右 ,、
当然电源部分另算 还有 若是铺地的是时候尽量电源部分 不要铺
  有些东西 需要慢慢体会  楼主很厉害了已经

网友J:
我刚开始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觉得在空间允许的的请款下 走线的宽度  最好要走的粗一些
  还有 若是有大量的线一起走的话 线间距要保 ...

哦哦,我现在正在慢慢的改,很多线密的地方,还有宽度不太一致的地方都已经重新画过了,我想问个新问题,一般做板的工艺能做出来孔径0.3mm以下的过孔么?

网友K:
天嵌 2440 V2.0 核心吧?

SD卡座,RJ45座 外皮接工作地???

是不是静电死翘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天嵌 2440 V2.0 核心吧?

SD卡座,RJ45座 外皮接工作地???

嗯,是啊,看TQ的那个板子的SD卡座,RJ45座外壳是那样的接法,你所说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现在只是停留在画这个图,对它的分析还得再进一步学~

网友K:
SD卡座上面好像有个接写保护的,忘记那个引脚了,12?,sd插进去会接到卡座外皮,cpu判断。这个时候需要外壳工作地。如果你要用的话外壳就不要接了。
网口 你看看 以太网接口电路的EMC设计

网友L:
usb lan   有没有走差分以及保持返回路径完整啊,稳定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usb lan   有没有走差分以及保持返回路径完整啊,稳定性不行,

USB那里走差分线我很注意,只是找了半天,我用的这个DXP2004中没找到设置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就估算着长短并行走线了,保持返回路径完整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SD卡座上面好像有个接写保护的,忘记那个引脚了,12?,sd插进去会接到卡座外皮,cpu判断。这个时候需要外壳 ...

ok,谢谢啦,嘿嘿,要学的好多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USB那里走差分线我很注意,只是找了半天,我用的这个DXP2004中没找到设置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就估算着长短 ...

另外与其他线的距离保持20mil以上,USB电源最少40mil   lan 的电源最少40mil,中间不能变细,不然根据木桶原理还是带不了大电流,我用得是allegro,不会dxp,你这个板子孔太多了,为什么不用贴片的核心板啊
恩   还有我推荐你看   信号完整性分析   这本书,我上班贴不了图片,没办法告诉你什么是返回路径,你可以用参考电压来理解,因为USB,lan的信号是连续不断的,需要实时参考,如果没有参考路径(返回路径),就会引起反射,信号在终端无法被识别,比方高低电平是不需要被系统实时知道的,所以参考电压无所谓
哈哈   我猜你这个是CMMB电视机顶盒什么的???

网友M:
有几条供参考:1,过孔四周不用画禁止布线层的线,位置可以调整,不要离元件太近,这样焊接不好焊;2,你地是怎么铺的呢?我不知道你是几层板子,如果是2层的画,你的蓝线可以优化一下,不要地就被隔离了。。很好了,继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另外与其他线的距离保持20mil以上,USB电源最少40mil   lan 的电源最少40mil,中间不能变细,不然根据木 ...

线间距的确有点小了,现在还在改着。USB,LAN的电源线要这么粗啊?为了省事,那个核心板用的是TQ2440的核心板,用贴片式的CON?我还没见过,而且用贴片的肯定又有一大堆新问题产生了,核心板就是固定的插针,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容易些。如你所说,那信号的完整性应该怎样来实现呢?返回路径应该怎样构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几条供参考:1,过孔四周不用画禁止布线层的线,位置可以调整,不要离元件太近,这样焊接不好焊;2,你地 ...

你说的是四个角上的吧,那个keepout layer的线(粉色圈)已经去掉了,那样确实不妥。板子是两层的,谢谢你的建议噢~

网友L:
引用 楼主:
线间距的确有点小了,现在还在改着。USB,LAN的电源线要这么粗啊?为了省事,那个核心板用的是TQ2440的核 ...

过炉时   贴核心板需要控制好炉温,但是可以省几个座子,板子走线也比较容易些。
返回路径加层才能构成,建议你做4层板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四个角上的吧,那个keepout layer的线(粉色圈)已经去掉了,那样确实不妥。板子是两层的,谢谢 ...

两层板的画,需要在底层铺地,这样的话,电源比较稳定,我不知道你板子的功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两层板的画,需要在底层铺地,这样的话,电源比较稳定,我不知道你板子的功能,呵呵 ...

所有的线连好后我还给顶底两层都覆铜,覆铜网络为地,这样也能起到屏蔽的作用了,我这个板子没有电源部分,电源借助于外界产生。话说功能嘛,很多都是没用的,就是为了达到老师要求的扩展功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过炉时   贴核心板需要控制好炉温,但是可以省几个座子,板子走线也比较容易些。
返回路径加层才能构成, ...

哦哦,我还是学生哈,我们做的都是实验室里的东西,也不批量生产,但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很有价值:P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哦哦,我还是学生哈,我们做的都是实验室里的东西,也不批量生产,但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很有价值 ...

哈哈  年轻人,你害蛮能钻研的,能做成这样比很多自称工程师的人都强,但是不能局限于画板子,希望能有高手带你两年,前途很光明,不可骄傲自满,天天学习一点就能进步很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线间距的确有点小了,现在还在改着。USB,LAN的电源线要这么粗啊?为了省事,那个核心板用的是TQ2440的核 ...

电源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切不可4mil    10 mil 的虐待电源,不然会死得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源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切不可4mil    10 mil 的虐待电源,不然会死得很惨 ...

当然不会弄这么小啦,因为板子上很多电源电压,越大的我设的也越粗,只不过我没想到USB之类的的电源线要那么粗而已

网友N:
对于数字电路而言很不错了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  年轻人,你害蛮能钻研的,能做成这样比很多自称工程师的人都强,但是不能局限于画板子,希望能有高 ...

这话真能激励人啊,哈哈……你说的很对,硬件的东西不只是画板子而已,而且其他的更加重要,小女子受教啦~谢谢哈,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于数字电路而言很不错了感觉

嘿嘿,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吧,嘿嘿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话真能激励人啊,哈哈……你说的很对,硬件的东西不只是画板子而已,而且其他的更加重要,小女子受教啦 ...

我就画了5年板子  ,人都快傻了,
我还准备拜师学艺去,拼搏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就画了5年板子  ,人都快傻了,
我还准备拜师学艺去,拼搏一把,

哈哈,这5年你肯定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看得出来你挺厉害的,嘿嘿,加油哦,学习嘛,永无止境~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哈哈,这5年你肯定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看得出来你挺厉害的,嘿嘿,加油哦,学习嘛,永无止境~ ...

我现在在意的是工资以及工作的随意程度,学习室贯穿职业生涯的整个过程,如何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过上公平的生活是我现在的努力方向,
谢谢你的夸奖,我的老师是台湾工作了20年的工程师,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一天到晚的批评我,我才能成长到今天,顺境=逆境,逆流而上,不退反进

网友P:
这还是新手啊。。。。太没天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帮你顶下!!!

哈哈,谢谢:D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在意的是工资以及工作的随意程度,学习室贯穿职业生涯的整个过程,如何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过上公平 ...

其实大家的目标都大差不差,都想有一个好工作,所谓的好工作就是不累money还多,呵呵,只不过我即将走出校园,对未来的薪资待遇不敢期望太高。批评亦是鞭笞嘛,我们老师也是这样的,一直说我们没有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还是新手啊。。。。太没天理了...

参考TQ2440的板子的,知道的一看就晓得的,呵呵,其实什么都不会的啊

网友R:
第一次画,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S:
电池那边只有一根细线可能会烧板子

网友S:
双面板的电源地处理的有问题,载流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T:
强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R:
第一次画,已经很不错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电池那边只有一根细线可能会烧板子

你说的那个应该不是电源,那个只是个选择启动方式的拨动开关,只是一根信号线而已,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双面板的电源地处理的有问题,载流可能会有问题

我尽量的加宽电源线,这个板子上有好几种电源电压,值越大越粗,有些电源线因为穿不过焊盘,所以不得不减小了,现在很多线已经被我改的面目全非了,呵呵

网友S:
某个网络1A电流布线宽就要不小于1mm,同时铜厚1oz。当然这是有近一半余量考虑的。不要按照电压考虑。

网友S:
BAT1看着好像是个电池

网友:
最起码也得是PDF,你这样怎么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其实大家的目标都大差不差,都想有一个好工作,所谓的好工作就是不累money还多,呵呵,只不过我即将走出 ...

钱多事少离家近
   将来市场上会有两种公司,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市场能卖什么,我就做什么,比方山寨手机,教学用平板电脑,数字电视机顶盒,通常技术不怎么受待见,工资不会大幅增长,日子时而好混,时而艰难,加班不多,
  另外一种以IP为导向,公司通过研发产品,开发未知领域,申请专利,市场上将来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比方天眼,LTE,苹果,galaxy,做技术比较有前途,但是比较累,做好了能养活很多人,但是一般工程师的付出永远没有回报那么多,日子会好混很多,就是加班多,但是不会被轻易打败。

楼主:
引用 网友L:
钱多事少离家近
   将来市场上会有两种公司,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市场能卖什么,我就做什么,比方山寨手机 ...

你说的很对啊,人的追求不一样,有些是真正想做技术,有些是能混则混~在中国,两样都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某个网络1A电流布线宽就要不小于1mm,同时铜厚1oz。当然这是有近一半余量考虑的。不要按照电压考虑。 ...

那么粗呢啊?太粗了进不了核心板内部,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S:
BAT1看着好像是个电池

哦哦,看错啦,你说的是电池,看错啦,那个是电池,是个备用的,那边我也实在不知道怎么加粗了,只要一加粗就进不了里面了,穿不过去啦~我想问问有没有办法能使一根粗线分成两股细线穿过去,然后再合并呢,好像画图时不好实现,而且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么粗呢啊?太粗了进不了核心板内部,头疼

你的核心板也是两层的

网友U:
布局问题不大   走线也很顺  顶起

网友V:
是用什么软件画的?PDAS吗?

网友W:
最好做到底层和顶层垂直,这个板子不是很挤,应该很好做。

网友W:
建议线尽量不要从元件的两脚间穿过。

楼主:
引用 网友V:
是用什么软件画的?PDAS吗?

用的protel DXP

楼主:
引用 网友W:
建议线尽量不要从元件的两脚间穿过。

哦哦,嗯

网友X:
看着还不错啊,还是比较顺的。

网友Y:
画得真心不错、
反面是不是走了很粗的一根电源线?
其实可以考虑从右边底层绕过去,
然后就可以走粗一点了
楼楼加油...

网友Z:
跟大学的时候买天嵌的板子差不多?

网友AA:
推倒重来!

网友AB:
这个板子应该就是天嵌的那个底板了,我只能说这个板能工作,仅此而已,直接不讲原则了。。。

网友AC(2013-04-21):
退偶电容不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