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3-03-22):
10进制计数器从0-9技术后输出为8421码,我想用8421码译码出来直接驱动数码管。有人提议用74LS247来驱动,但我再仿真软件里面怎么试也也不行,要么直接显示8要么不显示要么乱码,怎么也不会从0-9请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先弄清8段数码管是怎么点亮的,再弄清你给它送的信号是什么。

网友B:
还真有点复杂。。。

楼主:
搞清楚了,图上我用的是共阳数码管,应该用用共阴的数码管,其次这IC是OC门输出的,用共阴之后每个数据脚上要上拉一个电阻不然没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