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delsim仿真ip会出现instantiation failed,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楼主(2013-03-22):
ANTI, IO, ip, ni, ST
请教各位大侠
在ise14.1里
如果都是自己写的代码不用ip可以正常仿真。
如果设计中有ip了,在modelsim仿真时就会出现instantiation failed,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不论是什么ip都会这样。

网友A:
仿真IP 要在MODELSIM 中添加 几个XiLINX 器件的库  自己百度下

网友B:
楼上正解,未添加IP仿真库。

网友C:
如果是在ISE里直接调用 modelsim 的话,IP库会自动编译添加的
除非你是在外部调用的 MODELSIM

网友D:
需要添加XILINX的库,用XILINX自带的工具即可

网友E:
没有库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在ISE里直接调用 modelsim 的话,IP库会自动编译添加的
除非你是在外部调用的 MODELSIM ...

谢谢你的回复。
可我是从ise里调用modelsi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添加XILINX的库,用XILINX自带的工具即可

ise自带的编译工具我用了,可是编译结果里有好多error,而且仍然无法解决我的问题呢。
我今天看了一下,我的ise安装目录
C:\xilinx\14.1\ISE_DS\ISE\verilog\mti_se\6.5f\nt\xilinxcorelib_ver
这个文件夹里
只有五个文件
分别为
.cxl.verilog.xilinxcorelib_ver.nt.cmd
和相同名字的.cmf .log .rpt .info文件
那个cmd文件我试着运行了一下,黑屏窗口闪了一下,就没有然后了。

打开modelsim后library里
xinlincorelib_ver(empty)
它的path是指向上面那个路径的,就是C:\xilinx\14.1\ISE_DS\ISE\verilog\mti_se\6.5f\nt\xilinxcorelib_ver

请问是不是我ISE安装的就有问题?那个路径里本来应该有的文件没有,所以会在modelsim里显示empty?

网友D:
可能是版本不匹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