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在做数控电压源的时候,加负载后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在做数控电压源,输出电压-9.9-9.9V,加负载后,电流保持0.5A,不过电压波动就变得很大;未加负载的话,输出的直流电压纹波很小,求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线性电源?
开关电源?

网友B:
是不是所用的IC负载能力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