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F103和深圳显控的SA-7A的触摸屏怎么没有办法通信

楼主(2013-03-22):
各位大神们:我现在想使用STM32F103的RS232串口触摸屏的RS232串口进行通信,通信协议是modbus, 数据格式是9600bps, 8位数据,1位停止位,现在STM32和触摸屏不能通信,请大神们帮我看看是我的程序哪里出问题了,该怎么办????
我写的定时器程序: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定時2m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配置RCC,使能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                          //時鐘預分頻數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計數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4;                                                //自動重裝載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時間分割值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定時器2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標志
}

/*******************************************/
/*******************************************/
/*******************************************/
void Timer2_enable(void)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標志
TIM_SetCounter(TIM2, 0x00);                                                                   //設置寄存器值為0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中斷
TIM_Cmd(TIM2, ENABLE);                                                                                   //開啟定時器
}

/*******************************************/
/*******************************************/
/*******************************************/
void Timer2_disable(void)
{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TIM_IT_Trigger, DISABL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Cmd(TIM2, DISABLE);
}

/*******************************************/
/*******************************************/
/*******************************************/
void TIM2_ITHandle(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檢測是否發生溢出更新事件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更新標志位
//  checkComm0Modbus();
  if(receTimeOut<2)
  {
   receTimeOut++;
  }
  else
  {
   Timer2_disable();
   receCount = 0;
   bitflag = 1;
  }
}
}

我写的串口中断程序: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u32 bau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時鐘低電平活動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時鐘低脈沖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時鐘第二個邊沿進行數據撲獲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最后一位數據的時鐘脈沖不縱SCLK輸出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接收中斷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傳送完成中斷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
void USART_ITHandle(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SET)                        //接收中斷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接收中斷位
  if(receTimeOut>1)
  {
   receCount = 0;
   Timer2_enable();
   receTimeOut = 0;
  }
  receBuf[receCoun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eceCount++;
  Timer2_enable();
  receCount &= 0x0f;
}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SET)                  //檢驗發送完成中斷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清除發送完成標志位
  if(sendPosi < sendCount)
  {
   sendPosi++;
   USART_SendData(USART1, sendBuf[sendPosi]);
  }
  else
  {
   receCount = 0;
  }
}
}

网友A:
这个要一步步查,先查串口是否收到东西,然后再查是否正确收到,再查协议

楼主:
版主,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串口发送的数据就不正确了,数据发送的格式是按照MODBUS协议的格式写的。程序我是从使用单片机89C51的程序移植过来的(在89C51上数据可以正确的发送和接收),

楼主:
该怎么修改呀???有谁在STM32上使用RS232编写modbus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