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一次画双面板子希望有路过的大虾指点下(截图+文件

楼主(2013-03-22):
额 自知是小白  就不多装逼了  直接说正事儿吧  这是俺第一次画双面的板子  对于布局和布线诸多困惑啊  也到处找资料看了不少高人的帖子  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   给没空看俺原理图的大虾解说下  这图上方6个是 2个IRF2104加4个MOS管组建的电机驱动。右上的MC34063是给IRF供12V电的下面一点的34063是一个摄像头的12V供电。下面有3个三端5V稳压  左下是单片机的引脚座子里面是给单片机供电的稳压芯片。大概重要点的就这些了    线宽什么的涉及具体计算的可以的话给点经验指导吧  对于数字地和模拟地俺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布局才能弄得在走线的时候好弄一点    希望能有大虾指点下这板子布局布线上的失误。  先谢过各位高人了~~~(还有具体的物理体积计算我是考虑到了的  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感谢热心的大虾们 能抽空看我这个菜鸟的“佳作”~~~  俺会争取最短时间根据大家所指出的不足之处  好好修改一番  下次再发的时候希望能好些~~~  再次感谢了~~原来大虾们都是如此热心的~~世间自有真情在啊~~:'(

网友A:
你使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我也想学

网友B:
protel 怎样画都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我也想学

99画的原理图生成的PCB  Altium布局布线~~~~因为我是刚学的ALTIUM 他的自动布线手动调整功能要方便的多~~不过熟悉99所以画的快  就结合着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l 怎样画都那样

额 好吧~~~ 那个大虾可有空给点意见么?  我还是学生  外面公司里现在主流的都是啥软件嘛?

网友C:
呵呵,我也是学生哈

网友D:
整体性不强,比较乱。
先把每个模块给整顺畅,后面按信号最短来积木。
不要怕打孔,也不要总想打个孔了事。
原点最好放在四个角上。
丝印如果做了,最好按一定的规则来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体性不强,比较乱。
先把每个模块给整顺畅,后面按信号最短来积木。
不要怕打孔,也不要总想打个孔了事。 ...

嗯 非常感谢  请问原点指的是积木的原点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我也想学

AD

网友E:
哪个工具无所谓  板子好坏在于使用工具的人

网友F:
1、布局乱,不够清晰,布板不够紧凑和均匀,有的地方挤,有的地方空;
2、外接插件放置位置不好,要按要求布局在板边,方向最好统一;
3、丝印也比较乱,方向不一;
4、坐标原点位置不好,图中是在正下方,一般应放置在左下角;
5、拉线粗细标准不一,线宽种类太多;
6、拉线拐角不好,比较乱,线与线间距、线与PAD距离控制不好;
7、接地不好,很难看出哪是电源哪是地,无大面积接地处理;
8、泪滴的处理,有的PAD有,有的没有;
9、板子固定孔只有上方两个,一般四个角应该有,当然这个就要看外壳设计了。
先说这些吧。

网友F:
丝印的标示,电源正负也没有,外接件定义没有。
不过,刚开始都是这么过来的,慢慢就知道了,多学多练吧,第一次做的话,鼓励鼓励。

网友G:
再接再厉哈~~!

网友H:
走线按最短的原则啊

网友I:
感觉比较乱,不过新手画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再接再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布局乱,不够清晰,布板不够紧凑和均匀,有的地方挤,有的地方空;
2、外接插件放置位置不好,要按要求 ...

嗯 十分感谢  争取改进过后再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比较乱,不过新手画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再接再厉吧。

EN  感谢 鼓励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走线按最短的原则啊

不是要分数字地和模拟地么~~这个我处理不太好~~~可能I/O分配还可以改进  真不好意思说啊  水平有限 就这都忙活好久的了~~  还有感谢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印的标示,电源正负也没有,外接件定义没有。
不过,刚开始都是这么过来的,慢慢就知道了,多学多练吧, ...

唉 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规范啊  没看一次回复都心惊肉跳的~~~~~嗯 会加油的~~真的很感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好吧~~~ 那个大虾可有空给点意见么?  我还是学生  外面公司里现在主流的都是啥软件嘛? ...

建议 ALLegro

网友J:
混合信号PCB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设计过程要注意以下几点:
      • 在电路板的所有层中,数字信号只能在电路板的数字部分布线;
      • A/D转换器跨分区放置;
      • 不要对地进行分割。在电路板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下面敷设统一地;
      • 必须跨越分割电源之间间隙的信号线要位于紧邻大面积地的布线层上;
      • 分析返回地电流实际流过的路径和方式;
      • 采用正确的布线规则;
      • 在电路板的所有层中,模拟信号只能在电路板的模拟部分布线:
      • 实现模拟和数字电源分割;
      • 布线不能跨越分割电源面之间的间隙;
      • 将PCB分区为独立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
      • 合理的元器件布局。

网友K:
这一看就是自动布线的板子吧

网友L:
俺也是菜鸟儿,目前就是布局加连连看。。。

网友M:
再接再励,多学习别人画的好的板。。。学习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