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问题

楼主(2013-03-22):
我用Keil uVision4编译后将它的hex转换成bin的汉字码是怎么存放的?
为什么我找不到与对应汉字字模提取出来的汉字在bin中呢?

网友A:
将它的hex转换成bin,再用16进制编辑软件打开

网友B:
放在字符串中的汉字是以内码形式保存的,和英文字母一样,没有点阵。显示是需要点阵的,即使是英文字母。不过,很多显示部件都集成了英文字母的点阵,也有保存汉字点阵的,这样用内码也可以显示了,否则,只有输出点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它的hex转换成bin,再用16进制编辑软件打开

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将它的hex转换成bin,再用16进制编辑软件打开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