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问题

楼主(2013-03-22):
/*======================================================

    使LED灯(P1.7口接LED灯)亮一下后灭一下的中断定时程序

======================================================*/
#include<reg52.h>
sbit P1_7=P1^7;
void delay(long y)
{    y--;    }
timer0() interrupt 2 using 1
{
    P1_7=!P1_7;delay(100000);
}
main()
{
    P1_7=0;
    TMOD=0x03;
    TH0=TL0=0xff;
    IP=0x0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中断允许位
    TR0=1;              //定时器0开始计数
    while(1);
}
程序可以编译,就是下载进去后P1.7口的灯一直亮着,怎么改啊

网友A: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要把中断标志警告清0和从新装中断值。

网友B:
TMOD=0x03;这个不怎么合适吧,还有上面说得对,尽量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用延时函数

网友C:
尽量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用延时函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要把中断标志警告清0和从新装中断值。

经常会犯的错误

网友E:
楼上说的的确实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