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问题

楼主(2013-03-22):
IAR调试msp430(汇编语言)时   出现The stack plug-in fail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main". The Stack window will not be able to display stack contents. (You can change this setting in the Tool>Options dialog box.)的警告,程序能烧进去,但不能调试。

网友A:
进行如下配置:
1. iar->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
    选择 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选项
2. iar->Tools->options->stack->去掉选项“stack pointer(s) not valid until program reaches”

网友B:
可能是没有生成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