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

楼主:
我手上有一款步进电机,本人判断是PM抓齿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电机带丝杆,电机转动时可带动丝杆前后移动可以达到推进和后退。电机内部可以看到有一小块电路,就几个元件。电机共引出七条线;其中四根(我叫它们A、B、C、D线)是电机的四个极,用来直接控制电机。剩下的三根(我叫他们绿线、黑线、红线)具体作用还不知道。
我的目的是:
1、能够用程序检测到步进电机动作后是否到达尽头。

我的遇到的情况及困惑如下:
1、按我理解剩下的三根线应该是供控制器构成闭环的控制的,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接线?还有可以直接测得,绿线直接与电机的定子连通。

2、我尝试让电机转动,分别测量那三根引线的输出,发现:它们是一摸一样的输出,每走一步输出一个负向的齿状脉冲(图1);后来我黑线接地,红线接5V,绿线输出四个周期的渐衰的正弦信号(图2),周期是0.4us;如果这种接线时正确的,那么这很可能是检测波形作为返馈信号,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加电源(图1)和加电源(图2)是这样的?。(后面我再补上示波器测得的波形)

3、当丝杆走到尽头时,输出波形跟 我在第2条说明的一样,这样我该怎么用程序检测电机是否走到尽头?

有清楚的朋友,麻烦指导一下,一一的帮我指点迷津。

关于上传的几幅图的说明: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分别是步进电机不外接电源走四步的输出,注意:图1.4是步进电机走完第四步停止但不通电保持的输出现象;
图2.1
图3.2
图3.3
图3.4
分别是步进电机外接电源(红线接+5V,黑线底线)走四步的输出 ,注意:这里第四步走完后继续走,而图1.4是走完第四步后断电。
至于图“自画的PCB”是我看到内部的大概封装画下的,“自画的原理图”是我的猜想。

高位高人,麻烦帮我分析下,谢谢哦

图  (766.86 KB )

图  (702.48 KB )

图  (798.97 KB )

图  (774.82 KB )

楼主(2013-03-23):
没有人关注吗?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

看不到型号,我初步估计是  两相PM爪齿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到型号,我初步估计是  两相PM爪齿型

:L要靠猜的啊。这个不一定能猜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靠猜的啊。这个不一定能猜准。

额,只能这样啦

网友B:
剩下的三根(我叫他们绿线、黑线、红线)具体作用还不知道。

如果是分开单独的三根, 倒有可能是反馈信号的.
从颜色看这三根线很可能是: 信号, 电源负, 电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