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烫手—IRF1404,工作电流5A-10A,求原因,谢谢...

楼主(2013-03-22):
如题
电路如下
TR-为加热电阻一端,加热电阻另一端直接接27V,按理说12V的Vgs应该可以让IRF1404处于饱和导通了,为啥MOS管过这点电流就这么烫手,跪求!

网友A:
估计栅极不到12V,另外R82用12K太大了,100欧就差不多i了

网友B:
U36的pin3是否为PWM波形?如果是的话,MOS在不断开关中,就容易烧坏掉;建议在Q5的SD之间接个0.1uF/50v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栅极不到12V,另外R82用12K太大了,100欧就差不多i了

看频率是多少,高于10K以上的,用10R就可以了

网友D:
搞设计的不能毛估估,要实际测量。
你测量一下MOS管的饱和压降、工作电流,算一下功耗。
这是基本的思路!
没有清晰的思路,怎么可以设计呢?

网友E:
用12K你的导通损耗也太大了  不热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频率是多少,高于10K以上的,用10R就可以了

是啊,是不是因为这个两个电阻加起来24K,导致栅极电容放电太慢,严重加长了关断时间,才会这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