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的实际阻值

楼主(2013-03-23):
(无正文)

网友A:
误差是随机的,有非线性。
不过实际产品,如果0度时偏大,10度时也会偏大。
如果不考虑非线性误差,0度偏大0.06,100度偏大0.6,则50度基本上偏大中间值。

楼主:
换句话说,分度表中温度对应的阻值是不是实际上的电阻值?

网友B:
是PT1000的误差还是你测量的误差?或者是引线的误差?
如果是测量误差,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是引线电阻引起的误差,那么应该加上。如果是PT100的误差,那么就应该乘以矫正系数来纠正。Kx=(1000+0.6)/1000=1.0006       R10·=R10×Kx=1039.025×1.0006≈1039.648Ω

楼主:
误差0.06%只是0度时的误差,楼上的推理我认为是错误的

网友B:
铂电阻的的温度系数认为是不变(除非材料的成分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这个误差就认为是制造误差(比如说材料长了或者截面小了),故而得出4楼的结论。不然你推导下看看!

网友B:
再打个比较特殊的比方:假如制造时多绕了一倍(也就是2000Ω@0°C,相当于两个PT1000串联)那么你说10度的时候是多少?
难道不是:K=(1000+1000)/1000=2           R10`=R10×Kx=1039.025x2=2078.050  吗?

网友C:
按 PT1000温度表 对应设计 能满足全量程的 0.5% 的精度 PT电阻 稳定性 还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打个比较特殊的比方:假如制造时多绕了一倍(也就是2000Ω@0°C,相当于两个PT1000串联)那么你说10度的 ...

我明白,比如在10度时我们测出PT1000的阻值为X1,除以10度时的分度值,得出PT1000的自身的误差,校正PT1000自身误差。想要测温准确,必须将PT1000校准,谢谢!

楼主:
如果只有万用表,怎样精确确定Pt1000铂电阻传感器的定标误差?

网友D:
可能会有差异.
如果阻值误差0.06欧姆是固定误差,就加0.06,如果是随机,就不好说.
如果要求不严格,按线性处理即可.

网友B:
要标定?有恒温槽?有精确的仪表?

楼主:
不标定,温度的精度想高能实现吗?

网友B:
起码得有某些特定温度点的温度基准吧!业余条件下只能用冰水混合物(0°C@标准大气压)和沸水(100°C@标准大气压)。如果有被测温度范围内的某些温度校准点的温度基准(恒温槽)则更好。
其实测温元件的误差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相关电路及AD的误差及其温漂的影响。
电路方面的误差可以用校准的方法与测温元件的误差一并校准。温飘则只能选用尽可能小的元件以及补偿的办法去减小。

网友B:
选用测温元件也是要根据对测量温度的精度要求去选用。总不会要求比测温元件的精度高得多吧?

网友E:
搞笑,你确定你的万用表精度有多高?高档万用表电阻档的内部的参考电阻也是铂,还有你的标定温度你确定就是绝对的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搞笑,你确定你的万用表精度有多高?高档万用表电阻档的内部的参考电阻也是铂,还有你的标定温度你确定就是 ...

赞同你的观点!选用合格的产品,相信其精度在其标定的误差范围内。高要求就相应选高精度的产品。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关键是没有,我也想用6位半的万用表

网友F:
误差又不是线性的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推理搞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