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双龙第一代avrisp下载器 能用在联想G550的电脑上吗

楼主(2013-03-23):
    最近双龙烧录器发现一个问题,如下:
     你说的太对了,双龙AVRISP 1代,不兼容所有的I3/I5/I7电脑硬件,无论什么操作系统!我亲自试过了。用老点的全都可以,包括上网本的NM20芯片都可以。但是用联想THINKPAD T410等I处理器电脑根本就不行。唯一的解释就是双龙搞的这个AVRISP根本就不符合USB标准
     想问问大虾联想G550的电脑可以用一代的烧录器吗?

网友A:
换个新的算了,也没几个大子,少泡次妞儿,少开次房,早就赚回来了。

我手头还有并口的AVR下载器,有双龙的,有ATMEL JTAGEICE原厂串口的,是不是我也要挨个弄好使了?是不是就不要买JTAGEICE3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这鼓捣时间不如学点新东西了……

楼主:
恩,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B:
用真正usb接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zhifeng的软件还是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仿真器要多少米

网友D:
我们没有仿真器,但有下载器,这个可以和任何一家做性价比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