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C16F690 RA5不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3-03-23):
第一次用PIC单片机 关于引脚配置不是很懂,昨天憋了一天 RA5就是不能输出高电平 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下面是我关于IO口的一些初始化
void init()  //端口、定时器初始化
{
        T1CON = 0X00;
        //WPUA = 1;
        //IOCA = 0;
        ANSEL = 0X00;
        ANSELH = 0X00;
        OSCCON = 0x71;
        OPTION_REG = 0X07;        //256预分频

        TRISA = 0;
        PORTA = 0;
        TRISB = 0;
        PORTB = 0X60;
        TRISC = 1;

        GIE = 1;                 //开总中断
        T0IE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OIF = 0;            //T0标志位清零 也可用INTCON = 0XA0
}

楼主:
一共用到5个A口,除了RA3,其他都能正常输出,只有RA5不能输出高电平,用示波器和万用表都量过了,调了一天,晕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共用到5个A口,除了RA3,其他都能正常输出,只有RA5不能输出高电平,用示波器和万用表都量过了,调了一天 ...

你到底是RA3还是RA5?

1、RA3和复位脚共用,只能做输入口使用。
2、RA5和振荡源的输入脚共用,如果选择外部振荡源的话,则你自己可推导结果。

自己再好好翻翻数据手册,如果看英文吃力的话,690有中文手册

楼主:
问题找到了,虚焊:(
用的是RA5,内部晶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虚焊
用的是RA5,内部晶振

网友B(2013-09-09):
请问有木有PIC16F690.H头文件?
谢谢提供 502492459@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木有PIC16F690.H头文件?
谢谢提供

在PICC的安装目录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