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内部振荡器起振需要多长时间?求解答。。。。。

楼主(2013-03-23):
PIC单片机内部振荡器起振需要多长时间?求解答。。。。。

网友A:
自己查你所用型号数据手册中的描述。

内部一般都是RC震荡,基本都可以做到‘即时’起振

楼主:
我需要具体的时间,好像在18ms左右,具体的我还没查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具体的时间,好像在18ms左右,具体的我还没查到

内部RC震荡都是uS级别的,18ms那是外部晶体振荡一般才会。

网友B:
各个型号的起振到稳定时间会不同,如16F1937有振荡稳定标志位,可以做试验程序用示波器看到从起振到稳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