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解释下面函数的意思(c语言,没看懂)

楼主(2013-03-23):
如下:这个函数式是表达什么意思啊?
static __inline  void CLI(void)
{
//;msr primask, 1
//;CPSID I  ;//PRIMASK=1, 关中断
//;bx lr
register uint32 __regPriMask     __asm("primask");
__regPriMask = (1);
}

网友A:
这是ARM的关中断

内嵌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ARM的关中断

内嵌函数

用这样关,是不是比那种"disable" 的库函数要快? STM32中

网友B:
内联函数和#define一样,是直接展开的,不存在函数调用开销.所以快.
但是要注意的是,内联函数中不能有判断或循环的语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联函数和#define一样,是直接展开的,不存在函数调用开销.所以快.
但是要注意的是,内联函数中不能有判断或 ...

如果多次用的话 缺点是size变大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