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 Power good 信号是怎么输出的,和输出电压之间的延迟?

楼主(2013-03-23):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输出电压在目标值上下一定范围内时,Power good信号有效,和输出电压没有延迟的吧,具体芯片可以查其文档。
可用双通道示波器单次触发抓电源上电波形查看。
通常是OC或OD输出,要外接上拉。

网友B:
这个要查芯片规格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