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哪位高手能提供以下NXP LP175X的SPI程序啊。。

楼主(2013-03-23):
我用的是FLASH芯片SST25VF016B,哪位高手能提供以下好的用过了的读写程序啊,十万分的感谢,最好能是直接硬件的,实在不行模拟的也行。谢谢。

网友A:
找了一个,看看行不……

网友B:
不一定那么好找, 楼上的程序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refee,大体看了看,能看明白了,等测试一下汇报给你好不好用。谢谢了。顺便问问,这个芯片里面指的4K,32K,64K,都指的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只知道4K是一个扇区,手册上说这个32K 是个BLOCK,64K是个erasable block,这都什么意思啊,求解释。谢谢。

网友A:
和24C02支持字节写入和页面写入类似 这里是说该Flash支持除了全片擦除外 还可以一次擦其中的4K、32K或者64K 主要是方便写代码罢了 内部执行的操作其实是一样的 不然的话需要擦除32K你就得写8行代码 当然用for来写是不用八行代码的 :lol

楼主:
The SST25VF016B SuperFlash memory array is organized in uniform 4 KByte erasable sectors with
32 KByte overlay blocks and 64 KByte overlay erasable blocks.
是吗,谢谢,Refee,真是个热心人啊。我看上面的话弄迷糊了,他说32K的时候没有erasabel, 说64的时候有个erasable,我还以为是不一样的呢。你发的例程我看了下,感觉不完整,里面没有底层的时序方面的函数,不过还是多谢你了。:lol

楼主:
还有问题啊,如果是4K扇区,怎么指定扇区地址啊,是不是从0到2048X1024/4096=512,也就是说扇区地址范围从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