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演绎Bad Apple动画,超酷很炫!

楼主(2013-03-23):
之前见过模拟示波器实现Bad Apple动画显示的视频,今天第一次在泰克科技的新浪微博上看到用数字示波器(泰克基础示波器TDS2002)演绎的,牛人真多http://video.sina.com.cn/v/b/93973213-1791111557.html。谁能知道这是咋个实现的不?求技术高手指导。

以前也见过杭电的童鞋发过类似的视频, 最近学校实验室入手了一批泰克入门级示波器TBS1000,啥时也组织学生们用来折腾一下。不过,貌似TBS1000比TDS2000系列低了一个档次,4000与10000*币的差距!能实现么(TBS1000系列的最低配:双通道,25MHz带宽,500M采样率)

网友A:
帅~估计是用的X-Y的模式~

网友B:
尼玛,这要逆天啊,怎么搞得啊,想当年弄个正弦都要死去活来的。。。技术宅改变世界啊

网友C:
泰克出4k RMB的示波器?么时的事啊?记得去年我们学校买了100多台TDS1000系列的那个针对高校教育的都要8K多啊。

楼主:
应该就是最近推的,4340  太狠了!Rigol这些还怎么活涅?这是打那块市场啊,教育?貌似与他们自己TDS1000-EDU系列示波器市场重叠度很高,内部打架?

网友D:
估计就是要打基础示波器市场,挤压的就是国产示波器的市场

网友E:
TEK的TBS1000就是基于TDS2000示波器架构的哈,一样能实现没有一点点问题(看看这个官网的对比图就知道了)。而且这视频里面的关键就是动画视频的信号发生问题,其实与示波器的性能高低无关系滴。

网友F:
明显是奔Rigol、优利德这些本土品牌市场来的呀,看看这个视频就知道了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1NzA2MjYw.htm (泰克TBS1000与优利德、Rigol、固伟示波器PK的视频,这个会是泰克人拍的吗?确实很大的差距哦,出了泰克的示波器,其他都用了风扇散热、金属屏蔽罩EMI屏蔽)泰克示波器以前貌似对低端市场很少关注啊,这是玩哪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估计就是要打基础示波器市场,挤压的就是国产示波器的市场

据说重点市场之一就是教育市场,他们自己的这两款定位差距还是明显的,套用流行说法TDS1000-EDU适合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这样的“高富帅”,其他实验室经费拨款不足的可以考虑TBS1000,毕竟价格差了一大截。不过,示波器买泰克的产品性能和品牌优势在那儿哦

网友H:
看到了,官网上的最低报价不是540美刀吗?不应该是3300多RMB吗?为嘛也说4300呢?没包含税么?!

网友I:
又一个精品。谢谢楼主
太谢谢了,支持

网友J:
真奇怪。这并不神奇。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这仅仅是把示波器当做显示器而已;要是在显示器上看个电影,你们就觉得再正常不过,换个示波器,你们就说神奇,
看来,人对同一事物的认知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网友E(2013-04-23):
从泰克科技微博上找到这个微博,一看就明白了——示波器显示发型http://e.weibo.com/2246772790/yBwjsedCt关键貌似在背后的任意波形发生器AWG7122C。。。。。

网友K:
有人分析模拟示波器实现bad apple是这样的,数字示波器应该没那么复杂:
视频中使用的是模拟示波器,原理是使用电子枪打点方式显示的。估计方法是:
1)先将视频变换为帧图像,压缩图像,然后逐帧进行描边,得到视频的二维数组(帧采集我不熟悉,图像压缩、描边,PS或matlab都能实现);
2)制作一块单片机小板,带两个DAC输出,编程,使用第一步中得到的数组;
(好多人都说:同一列上有两个y值,这不科学!我来解释一下:
方法一,利用视觉残留原理,提高采样速率,第一次扫描时,例如点打在A(1,3)位置,第二次点打在B(1,5)位置,而视觉上,A点并未消失,就形成了同一列上有两个y值;
方法二:x-y输入方式,固定x的值,y上的值你爱输出几个就输出几个。
视频中部分线条较暗,显然是该列的点数较多,导致每一点(根据使用方法,也可能是某一点)的视觉残留效应不够强。)
3)将单片机板的x轴、y轴的DAC的输出接到示波器上对应的x轴输入、y轴输入,扫描频率档打到x-y档上,开始进行测试和调整。
整个过程的难点:1.需要的专业知识多,视频处理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示波器原理、单片机相关技术、DAC相关技术等。
2.需要繁杂的工作,罪繁杂的大概是帧图像到二维数组吧,其实二维数组到单片机可用的数值还需要一步处理的。然后,大概后期测试和微调也是相当麻烦的吧。
3.速率匹配的计算,示波器最大扫描速率,单片机速率、DAC速率之间需要较高精度的匹配。

上图显然是数字示波器,而且显然没有数字示波器该有的行首、行尾的波形数据(例如扫描带宽等)。那么,它的处理器和处理方式就不是走示波器显示原理,而是电脑类型的处理器,加上示波器的屏而已。
猜测是将示波器的屏幕接口接上电脑主机(可能需要一块转接板,毕竟电脑的分辨率和示波器屏的分辨率不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大的难度就在转接板,根据接口协议的不同,转接板可能很简单,可能比较难。

网友L:
老大们   我们公司开发了一款手持示波器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QQ  1336569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