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检测设备运行与否的传感器呢?

楼主(2013-03-23):
(无正文)

网友A:
设备有指示灯吗?可以检查指示灯亮不亮。或者检查设备运行电流。

网友B:
改点程序让mcu始终输出一个时钟,时钟没了就说明没运行。。类似于某些硬件看门狗电路

网友C:
二楼说的对。最常用的就是用指示灯来显示设备的运行与否。
楼主说的这个关信号和开信号是脉冲信号吗?建议检测电平情况来判断。

网友D:
设备运行的时候输出一个开新号,设备停止的时候输出一个关信号

太笼统了, 我想应该可以根据电流检测来判断, 再输出开关信号

楼主:
我最初的目的是想实现两个设备的联动,一台设备启动后,同时启动另一台
本来的想法是用一个传感器,检测到第一台设备启动后,发出一个开关信号,送入PLC,由其判断,并输出控制一个继电器,启动另一台设备

如果有不用PLC的方案就更好了

楼主:
还有一个方案,用接触器,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