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讯用中断方式是不是比较好?

楼主(2013-03-23):
I2C通讯一次要一问一答,占用不少的时间。如果采用查询的方式的会占用不少的MCU的时间,这段时间MCU不能干其他的事情。

但如果采用中断的方式,则要处理一堆的中断,起始条件中断,传递地址中断,发送数据中断,等待数据中断,感觉也比较麻烦。 请问有I2C编程经验的兄弟是不是采用中断方式比较好?

网友A:
在时间紧张的系统中, 会使用中断方式. 如果象eeprom 那样可以停下其他事务来读写一下的, 一般并不需要中断方式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需要纠结啊,I2C通信一般用来传输几个数据或者配置一下寄存器,也占不了多少时间。
I2C天生被模拟.

网友C:
一般并不需要中断方式

网友D:
不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了

网友E:
STM32 用I2C驱动Eeprom 让我走了不少弯路,一开始是自带的中断方式 后来查询  到现在的 模拟总线,
进来学习来了,

楼主:
多谢! 我先用查询方式, 因为每秒钟要通过I2C读取200次,感觉比较占用MCU资源。 我先用查询方式试试,如果不行再用中断!

网友F:
这种情况   一般并不需要中断方式   这个一般直接操作寄存器就行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