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指令 DC是什么指令,

楼主(2013-03-23):
stm8s指令  DC是什么指令,指令表上查不到,我在写一个反汇编工具,急需帮助,

;$8908 $75           DC.B  75

谢谢

网友A:
Define byte in object code.

楼主:
能否解释下什么意思,对应的机器码是多少,

网友B:
DC 就是 Define Const的缩写,适合于绝大多数CPU的汇编程序,当然它也没有对应的机器码

楼主:
还是有些不明白,有对应的机器码,如上面的75就是,可是我去查STM8s的指令集却查不到,

网友C:
个人觉得,可以这么理解:DC.B是EQU 的反汇编版本的说法 。表示是个常数,并且只是占用一个字节BYTE。所以应该还有 DC.W表示word ,DC.DW表示dword。。。。。。。。

网友B:
以LZ的状态,建议LZ从最简单的汇编开始

网友D:
这个寄存器   如果不是很了解   可以先写一段代码验证一下  看看他的作用   应该不是很难   呵呵

楼主:
问题在说明下:
反汇编时,当读到的数据比如75,没有对应的指令码,这时如何处理,
都当做DB处理还是有其他选项,如果有多种选项,如何区分是哪一种选项。

各位的回答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望有经验的人指导下。

网友E: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伪指令
“当读到的数据比如75,没有对应的指令码,这时如何处理”,就相当于C里面声明了一个值是75的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