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O引脚和VREF怎么用?

楼主(2013-03-23):
看过datasheet,由于英文不是太好,没怎么看懂,对VCCO引脚和VREF引脚有一些疑惑,请朋友帮忙答疑:
(1)VCCO引脚和VREF引脚各起何作用?
(2)在一个bank内是否VCCO引脚与VREF引脚电压要设置一样?
( 3 ) VREF作为域值电压,是否是高低电平的域值电压,若本人用I/O口采集一个5V电压作为高电平,在对VCCO供电3.3V的情况下,要如何设置VREF,此刻是否要电平转换芯片将5V电压转换为不超过3.3V?

网友A:
1.VCCO是bank电压,VREF是参考电压。
2. 同一个bank上肯定不一样啊
3. 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和VREF有什么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