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3-03-23):
请问这个电路算迟滞比较器么?
图中V2,V3没用,R7是变化的。
仿真结果如下,比较器输出在跳变过程是线性变化的,
当R7值在临界值(假设为图中交叉点)附近变化时,输出状态也是变化的,
起不到迟滞比较的作用。。

楼主:
我觉得实际比较器输出跳变过程也应该是连续的吧,
不可能从低电平(假如是0V)一下子跳变到高电平(假如是5V),
所以所谓的迟滞比较器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A:
你可以把500K改小一点,结果就明显了

网友B:
当然算迟滞比较器, 393的增益比较小, 所以你得到了31.7~31.8K之间小于100欧的千分之三以下的灵敏度.
  如果你修改R3, R5, R6, 有可能灵敏度会发生变化,
  但无论如何变, 就算是能调节到小于1欧(怀疑是否能调到)甚至更小,你仍能观察到斜坡.
  迟滞洄线不是长方形,也不是平行四边形, 是非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算迟滞比较器, 393的增益比较小, 所以你得到了31.7~31.8K之间小于100欧的千分之三以下的灵敏度.
  如果 ...

分辨率是100Ω是因为我仿真扫描步长是100Ω。。
我的疑问是:
既然输出肯定是有斜坡的,那在斜坡范围内变化,能起到迟滞作用么?
我感觉没作用。。

楼主:
1、R7递增的时候,差不多在31.7K的时候输出开始递增(从左往右看)

2、R7递减的时候,差不多在29.2K的时候输出开始递减(从右往左看)

看来还是有迟滞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