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 LINK 怎么降级??

楼主(2013-03-23):
MDK 4.6 显示升级J-LINK,升级后悲剧了。
  要怎么降级???

网友A:
这个有点困难了. 用专用的写固件的办法了.
给 ATMEL arm 芯片重新刷固件.

网友B:
咋还要降级了呢:lol

网友C:
这个有难度

网友D:
这个降级还真没试过

网友E:
遇到同样的问题进来取经来了,自己没办法降级,如果楼主找到答案记得要分享啊

网友F:
这个降级不太好弄

楼主:
重烧固件解决问题。。。。

网友G:
不用JLink的bootloader,改用ATMEL提供的那个SAM-BA重写FLASH。玩过AT91SAMxxx的对这个应该比较熟。

网友H:
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应该不太好降级

网友I:
重新刷固件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烧固件解决问题。。。。

重烧固件解决问题吧

网友J:
重新刷固件    只能这么玩了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K:
网上下载一个9楼说的那东西,里面都有说明操作步骤。
找买家让他给你传一个也可以,我都做过N次了。
家里没装那个东东。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不用JLink的bootloader,改用ATMEL提供的那个SAM-BA重写FLASH。玩过AT91SAMxxx的对这个应该比较熟。 ...

玩过山寨j-link的也熟,尤其是经常掉固件的那种:lol

网友M:
呵呵,跟着标题进来的,的确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想过,用过升级。

网友J:
看来难度还是很大的  呵呵   一般的烧写软件  还是不建议升级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