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问题

楼主(2013-03-23):
unsigned char Buffer[];

初始化不设置数组大小,默认大小为1?数组大小不能动态改变?

因为我发现在程序中将5个BYTE的数据往Buffer数组里面存的时候,只能保存第一个BYTE

网友A:
咱记得好像除了作为形式参数外,数组是不能这么声明的.
若想做动态数组,可以用指针来实现.

网友B:
不声明数组大小,编译器不报错?不知道大小,如何分配存储空间,即使能分配,你敢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声明数组大小,编译器不报错?不知道大小,如何分配存储空间,即使能分配,你敢用吗?

...

keil mdk测试,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声明数组大小,编译器不报错?不知道大小,如何分配存储空间,即使能分配,你敢用吗?

...

另外C语言语法上面可以不指明数组的大小吧。数组大小会根据数组里面元素的多少自动分配大小的吧。

楼主:
当然我写的unsigned char Buffer[]和图片上的还不太一样。呵呵。

网友C:
不声明大小,必须初始化,这时编译器自动计算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声明大小,必须初始化,这时编译器自动计算大小

我写的这个unsigned char Buffer[];  是不是类似unsigned char i;这样。全局静态变量给自动赋初值为零了呢,编译没有报错。

网友C:
unsigned char Buffer[];
这样写是不行的
编译器没有警告错误,可能是被忽略掉了,但是是不可以使用的,程序使用这个变量时应该会报错的

全局静态变量如果没有明确初始化会自动清零,强烈建议明确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C语言语法上面可以不指明数组的大小吧。数组大小会根据数组里面元素的多少自动分配大小的吧。

气个倒仰!你爱咋地咋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