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个测试针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3-03-23):
(图片)

网友A:
查查型号先...

网友B:
看不出来,只能到电子市场转转了,或许能找到

网友C:
这是做什么用的测试针?是实心的吗?如果不是实心的,还得请楼主给个两端的照片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探针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D:
换着俺的话 直接拿着探针跑赛格 俺就不信找不到一样的 :lol

网友C:
嚓,这资料老T叔也有,强人啊

网友E:
可以到RS上看看,肯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T叔,这个好像不是探针,可能就是个铜柱,没什么意义。

楼主:
我再去别家找找

网友G:
这种探针做工装的厂家多的是,我们做测试工装或者烧写工装都是用这个,头子是有伸缩性的,具体在哪买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这个不是探针,也没有弹性。只是焊在电路板上做测试用的,用来接测试钩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