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据脚能直接接 工作电压吗

楼主(2013-03-23):
一器件,有两个脚本来是应该接在MCU的IO口上,MCU一直给高电平,,考虑到一直是高电平,就想这俩脚不接MCU了,,直接接器件的工作电压上,可以吗?  还是要各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接工作电压? 还是两个脚公用一个上拉电阻也行?  求解释,,谢谢,,

楼主:
图就不用了吧

网友A:
那么设计的时候为什么摆在MCU的IO上呢.,我认为是有用的,你可以试试看,最好别改.有些事情只有设计者知道.

楼主:
TI的评估板,是接IO口的,,但我实际情况是 只要一直高电平就行了,,
有不要换状态,,,,,,我是问,拉高是否要上拉电阻,,可否两脚公用上啦电阻?  明白了吧,,,

网友A:
具体情况不知.只能说拉高要上拉电阻保险点,两脚不用公用上拉电阻也保险点.

网友B:
如果一直高电平,接电源也行,一定要看电压大小是否合适.

网友C:
这个简单。PCB打样的时候,加上几个电阻,需要就焊,不需要就0欧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直高电平,接电源也行,一定要看电压大小是否合适.

怎么知道中间某个时刻没有低电平?

网友D:
要先弄清楚这两个管脚是输出还是输入,如果是输出,悬空即可;如果是输入,按要求接入固定电平即可,当固定电平为高电平时当然可以直接接Vcc。

网友E:
试试看吧。
没有用过这个板子,不大清楚。
要修改电路的话,建议查阅一下MCU的资料,看看IO的作用,有高电平不一定是MCU输出的。同一个器件有两个脚接到MCU上,需要了解它的作用。